楼主(2009-06-13):
三菱MR-J2S的伺服控制器能与PLC进行串行通讯吗?
可以的话是用RS指令还是其它的指令?
要是不可以的话,那么要与伺服通讯必须用伺服设置软件吗?
我用的是FX-1S的PLC.......
我知道可以用RS-422进行通讯,但详细的就不知道了,上学的时候老师没讲,汗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搞不懂你要通讯做什么用?
PLC直接就可以控制伺服;

楼主:
请问二楼的老师
伺服的多机通讯怎么做

网友B:
通讯做是可以,但不是简单的东西,
不知道你通讯做什么用,
软件可以设置参数,面板同样也可以设置

多机通讯和单机的一样,就是站号不一样
通讯在伺服手册中有介绍的

楼主:
再请问
如果不用定位指令和单位模块,而用通讯功能来定位运行15台伺服
应该这样设计才能更加节约成本
在此谢过

网友C:
伺服直接接线控制,不需要通讯控制的

网友B:
这 通讯是用来读写参数/测试等的,你用来直接控制定位,这功能还没看到过

网友D:
三菱提供了一个伺服的软件,用户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和三菱公司提供的电缆和伺服通讯。另J2S的CN3口也支持RS232-RS485通讯。

网友E:
可以在PLC上加设定位模块啊,我们厂就是这么用的啊

楼主:
要是15轴的话不就要15个单轴定位模块,有点浪费啊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15个轴,有没有插补,如果没有,用两个三菱QD70P8模块控制,在加上个基本型的CPU,这样的成本也不算很高的

网友F:
目前知道松下与AB的伺服可以用通讯来做定位控制,AB的是MODBUS通讯,比较方便!
松下的还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