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如图中这个M120.0,我给他置位了,前面的M83.0不会再影响它的状态 若是PLC断电了,M120.0会不会状态也就没有了呢??
这种触发器能不能断电保持?在置位的M值没有选择PLC的保留存储器的情况下??特别想明白,但“帮助”中没说这么详细。谢谢大家!!嘿嘿

网友A:
置位的如果是掉电保持的继电器,下次通电是可以保持的;
非保持的继电器,断电时就会复位;

楼主:
天哪 我中午跑去验证这个功能 结果整停线了 谢谢!!

网友B:
还没处理好吗?

网友A:
呵呵;事先没有把PLC的程序备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哪 我中午跑去验证这个功能 结果整停线了 谢谢!!
楼主既然拿生产线去做实验,这样是不是代价有点高

网友D:
如果不是掉电保持的,那就会不会保持

网友E:
查手册应该有一部分是掉电保持的,整明白之前最好不要拿生产线是,否则耽误了生产可要小心饭碗了

楼主:
是有些东西手册上说得不是很清楚  我很想确认----断了个电 结果发现其他问题--------哎 谢谢大家解答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