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是因为是总线控制码?梯形图上怎么没有脉冲输出到伺服?

网友A:
你这是用会什么来控制伺服的?

网友B:
把型号、品牌说来看看
三菱的运动控制器是通过总线控制,有类似这样的控制伺服的指令

楼主:
三菱运动型scpu,伺服是三菱MR-J2S-70B不知道他是怎么通信的?

网友C:
没用过啊,没见过这个指令

网友B:
MR-J2S-70B是总线控制的  SSCNET 2

楼主:
能讲的明白点吗?不懂诶!

网友D:
楼主要是有结果的话一定反馈反馈
万分感谢QQ103637049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讲的明白点吗?不懂诶!
你说的也要详细些阿,scpu应该有具体型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