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并联问题

楼主(2009-06-13):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我公司锻造车间负荷较大原先用3根VV22 3*150+1*70电缆供电(每根作为一相)后来又增加了一根同样电缆是分三相过去的。使用中发现出现严重偏流,分三相这根电流较大温升明显高只好拆掉。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说明两条电缆电阻值不同,尤其是在接头处理上。我们一般将两条线(同相)使用一个接线头压接,或使用焊锡将接头充分焊接,线径较大,比较难焊接。

网友B:
同样的电缆肯定是不一样的
换线吧并着没法用

网友C:
只要电缆相同,就要看接头有没问题。我们厂用双电缆的电机很多。

网友D:
可以并用,但要保证材质相同

网友E:
最好还是要一根电缆的

网友F:
并着用友很多的问题,你最好还是单根线用。

网友G:
电缆并用,平方相同,材质相同,内阻不同会产生偏流,不过不会很大。

网友H:
采用同型号电缆并联,我们也用很多,没事的.主要是长度要一致,接头要压好,材质要一样.

网友I:
除了要注意长度、总电阻和连接质量外,这种分法是会有问题的,这不是简单的电缆双拼问题,建议把原来的三根电缆也与新电缆一样拆分试一试,即每根都有A/B/C/N/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