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取消强制操作

楼主(2009-06-13):
各位老师好:
我厂一台北一840D龙门铣加工中心,在STEP7 中 设置 I56.3 强制为1 (输入点是一个按钮)
故障修复后按变量表中的【停止强制】【取消强制】 都无反应 , 也没出现警告对话框。。。强制效果依然存在。。。。请各位老师帮忙判断下是何原因

网友A:
输入点是不能强制的吧?

网友B:
外部动作内部不能强制吧

网友C:
试一下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D:
楼主你好:一般来说输入/输出都可以外部强制,但是(记住这个但是后面的)对于840D系统NCU版本如果是57X.5的,那么不能对输入点进行强制,对于输出点还是可以强制的。

网友E:
好多年不搞工控了,陌生了啊!
想当年,搞SIEMENS的4、8、810\820\840,还有S5的PLC,用“维护面板”给纯PLC控制的机床实现输入、输出、标志的强制功能,搞的上海大众的德国人想买我的STEP5语句表,呵呵

网友F:
你可以把强制取消,然后把程序保存,下载一下,看看能不能取消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