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请问三菱伺服AL.E0和AL.30报警解怎么解决啊
我们厂的机器,老大说速度太慢,于是我将伺服的齿轮比调大了一倍,开始还可以,走个几十分钟就出现AL.30报警,有时还会AL.30,我在驱动器显示上看再生制动负载率一直在增加,我想应该是负荷太大了
如果一定要这样的速度是不是要加制动电阻,如何选型呢,我们的伺服驱动器是
MR-J2S-100A的

网友A:
你说的是电子齿轮比,还是机械齿轮比
如果是机械齿轮比,可能就是带不动负载了

楼主:
我调的是电子齿轮比

网友B:
伺服的齿轮比调大了一倍,速度变成了多少?你这个是频繁启动吗

楼主:
齿轮比调大一倍,给脉冲少一倍,就相当于是提速一倍了
走一次停几秒,再走,往复
我用的是1KW的伺服电机,减速比是33/1,现设齿轮比是231/3,给脉冲32768

网友C:
AL.30报警是再生制动异常。你改大了电子齿轮比,那么伺服电机的V也就快了相映的电子齿轮比。加速的时候可能没什么问题,减速的时候能量就会多了,动能与V的平方成正比,那就多很多了,所以电子齿轮比对这个报错还是有影响的,如果老报这个错的话,可以改回来,或是加制动电阻。QQ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