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各位,我公司90KW变频器最近出现接地报警,电机绝缘良好,电缆更换后运行8小时后,又出现,更换变频器后未出现,请教是否变频器有问题,如何查。

网友A:
丹佛斯的变频器使用前最好先回复原厂设置,我也遇见过丹佛斯变频器使用时不正常,回复原厂设置后再重新设置参数,就可以使用了,不知道你那边用这种方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