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请问GT2500系列可以用以太口编程吗?请见附图!
      要是可以的话,是不是只要一个网线就可以连接编程啊?

网友A:
呵呵;
GP2500吧;
可以;
还有GP2501,这个没有LA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GP2500吧;
可以;
还有GP2501,这个没有LAN口;

那如何接线呢?一般网线能用吗?

楼主:
A:1、白橙,2、橙,3、白绿,4、蓝,5、白蓝,6、绿,7、白棕,8、棕
B:1、白绿,2、绿,3、白橙,4、蓝,5、白蓝,6、橙,7、白棕,8、棕

A?B?还是别的?

网友B:
1头是A
1头是B

网友C:
一般网线可能不行,好像是反的

网友D:
GP2500可以用网线联,只要最后一位是0的好象都可以,是1的就不行。如果用路由器的话一般网线就好了,不用路由器就要向上面的说了一头用A一头用B,好象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GP2500可以用网线联,只要最后一位是0的好象都可以,是1的就不行。如果用路由器的话一般网线就好了,不用路由器就要向上面的说了一头用A一头用B,好象是这样的
公布标准答案:

GP2X00系列均支持以太网下载程序和以太网通讯;
屏和电脑直连:1头A,1头B。

网友D:
您好,我请问下,如果我中间用路由器连接网线还是一头A一头B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请问下,如果我中间用路由器连接网线还是一头A一头B吗
我说的是屏和电脑直连,不通过路由器。

通过路由器的话A-A就可以了。

楼主:
风san:
      谢谢,明白了!还要设置IP地址,我搞了1天啊!
      另外你有没有编程软件的中文操作手册啊?英文版的我看的头大啊!
      还有触摸屏有设置的说明书吗?GP2000系列的就行了,也发我一份,先谢啦!
      我的qq号:1055343066    邮箱:hexinmei100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