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用台达PLC  DVP-EH2 控制松下伺服做定位运动,控制方式为脉冲+方向。
硬件如上图安装,马达在左边,原点感应器靠近马达侧。

用DZRN指令回原点时,平台是往马达侧运动的。
回原点后,用DDRVA指令进行绝对值定位,当脉冲量为 正值时 ,平台定位在原点感应器的左侧,当脉冲量为 负值时 ,平台运行到原点感应器的右侧。

DVP-EH2 的DZRN回原点指令好像不能改变方向的,方向是定死的吧。
我现在想把原点感应器放在远离马达的右边位置,然后平台往右边回原点,指令该怎样写?是不是在回原点指令运行之前把方向信号置ON ,回原点方向就可以改变了?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回原点方式: 用脉冲输出指令DPLSY 加一个方向信号 使平台往左移动,一直让翻转极限X12感应到,然后再用DZRN回原点指令加一个方向信号让平台往右回原点。

我想在原点感应器右侧设定多个点进行DDRVA指令绝对位置控制,现在发现了奇怪的问题!!!
第一点定位完成后,进行第二点定位,不管第二点的脉冲值是正还是负,数值是比第一点大与否,平台都会往右走。第三点的定位,也继续往右走。???????不明白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原点指令好像不能改变方向,那改变伺服参数中脉冲为相反的逻辑关系,那用定位指令时,运动的方向就会相反

网友B:
什么都不用改,只要把伺服的方向逻辑在参数中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OPR放在那里主要看工艺的要求,机器设计的要求,当然你也可以同机器设计的人商量放OPR的位置。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