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2009-06-13):
我想请教直流有刷伺服电机不转。直接用直流电试都正常。上了机器就不转。是不是和电机上的测速小电机有关。但测速小电机测了都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那就看看直流电机的控制部分是不是正常了?检查的方法:将控制器和电机脱开,把控制器的输出接一个灯泡或者万用表、示波器什么的,看看控制器的输出有什么反应呢?

网友B:
直接试都正常,说明电机没问题,那就看看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