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3):
我刚刚学完PLC,正想仿造一台机器(由触摸屏+PLC控制的),原机中FX2N的程序已经读出,有1500步,怎样才能完全看明(触摸屏的程序不能读出)??一般有什么步骤?各位前辈可以分享一下吗?让小弟学习~~学习~~万分感谢~~

谢谢~~各位大虾~~我决定了~~要和这个梯形图死过~~这台机器的资料还是挺全的(很多W才买到的嘛)~~哈哈~~希望能山寨出来~~加油~~努力~~

网友A:
程序是由指令构成的,程序中的指令要搞清楚,最好还要知道工艺,这样才能更好理解程序

网友B:
要明白程序中的指令,懂得机器的操作和加工工艺

网友C:
呵呵;
如果只是看明白程序,只要把对应的指令搞清楚就行了;
但关键是要看明白程序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没有注解,没有工艺是看不明白的。
屏的程序一般是不支持上载的。

网友E:
从基础慢慢学习吧...

网友F:
设法搞清输入、输出的作用,和屏的功用,再结合梯形图看;初学时,建议先从简单的程序看起。

网友G:
先找到图纸,把输入,输出搞清楚,再了解工艺,梯形图看起来容易点。

网友H:
我认为只要逻辑能力强了
T形图很好入门
要学深就难了

网友I:
先要知道设备流程,工艺。
如果有触摸屏,程序就更难看了,从头一句一句的看,遇到不懂的先跳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