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系统问题

楼主(2009-06-14):
低压线上没有问题,就是一个普通的变压器只有过流速断保护,当送直流保护电源时,油开关会马上断开。试了好几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是说的瓦斯继电器吗?

网友B:
保护调过没有,检查过接线吗?将保护出口继电器线圈的线拆开,量过流继电器触点若果通了,就是过流继电器的问题,否则,保护出口到跳闸线圈的问题,慢慢查。保护一定要做整体试验。

网友C:
电流速断保护就是过电流继电器加一个出口中间继电器组成的,你可以从下面几点进行检查.1\电流继电器触点是不是误用了常闭触点.2\出口中间继电器触点是不是误用了常闭触点.3电流继电器动作值是不是整定值太低或根本没有将触点解开(新继电器为了防止在运输过程中损坏触点有时将触点帮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