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4):
电脑中已有程序,但是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弄到新买的PLC中,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使用CX-PROGRAMMER6.1,已有编程电缆和现有程序,电脑可以连接PLC,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往PLC里倒,本人完全新手,请各位帮忙了!

网友A:
呵呵;打开程序后点在线,成功后传送到PLC内就行了;

楼主:
啊,有人回答了!
我试了你的方法,但是怎么说程序错误,我的这个程序是直接从可以使用的PLC上传到电脑的,您能再帮我看看嘛

错误:条 0 -无效助记符
错误:条 17 -无效助记符

楼主:
就是这两个错了,但不知道错在哪里,帮忙

网友B:
LDtim003后边无数字

楼主:
想补充下,原来机子的程序使用手动编的,然后再倒到电脑里的

楼主:
我是完全不懂编程的,所以以前的程序都是用手编的,现在您告诉我了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应该怎么改,能帮忙看看不?

网友C:
tim 003 前面和ld后面 是什么啊 ?

网友D:
也许是我们菜,你能从plc上传程序,却不会下传。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Dtim003后边无数字
哪里有这句?

第一错误没有起始
第二错误没有结束
不符合梯形图要求:“接点起始” ;“线圈结束”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诸位!
请问这个程序应该如何完善呢?
麻烦再帮帮忙吧!

网友A:
程序有语法错误,当然不能写到PLC内了;

楼主:
我知道有错误,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正,所以还是请大家帮忙改下这两步,这个程序是手编的,不是通过电脑编写的。在原来的PLC上可以用,不知道为什么传到电脑后就下不到新的PLC里面。

各位帮忙了,我完全不懂编程的。麻烦大家了!

网友A:
呵呵;手编器就算错的也可能输入到PLC内;
但用电脑输入必须保证程序没有这种语法错误;
第一条就直接TIM,前面必须加个触点;

楼主:
楼上的高手,你有QQ吗,加下我,帮我看看程序好吗,你说的对于我来说还是太深奥了~~

网友A:
呵呵;
你程序根本不成立;
第一段最前面需要加条指令:比如LD  25315;

第二段你只贴了一行,没办法讲;

楼主:
你能帮我看看完整的吗?这个程序就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有什么修改意见能帮我直接改动吗?

这个是应用于高频撞火的。谢谢了!

楼主:
淬火程序

网友A:
呵呵;
你把134行那条移到第一行,程序从语法上就对了;

但设备是不是这种对应关系只有你知道;

楼主:
只要移动那一个吗?第17行怎么弄呢

楼主:
你能改下再传给我吗?

网友C:
首先要知道 你 的TIM003是干什么用的,怎么控制?比如前面的触点是常通?还是第一次循环?或者是手动控制的?还有就是后面那个报错,到底LD接的是什么输出?这几点从你的程序中是看不出来的,必须要知道你得工艺和操作才能弄~!

楼主:
晕啊,完全不懂的,我们原来都是手动编程器弄得,你帮我看看手动编程的东西行不。

网友C:
ZCMY 大哥说了,手动编辑器即使编的程序有错误,也是可以传到plc的,但是不运行这段,如果你要是一直用的这段程序,而且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先把这两段删掉看看

楼主:
这个是手动编程开始

楼主:
哦,你的意思是原来的PLC其实一直都没运行这两段吗?

网友C:
应该是,PLC会忽略

楼主:
哦,我来试试,谢谢你们大家了!

网友A:
呵呵;17对应的就是我说的134步;

网友A:
有可能是你不小心把第一步移动到第134步了;
所以有两处错;
改过来只能保证程序语法是对的;但机器能不能正常工作就不知道了;

网友D:
0.00;  0.01;  1.07是什么信号?现场操作怎么用?

如果你从原PLC读上来的程序没做任何改动,可以删掉134那句。

0路也可删了试试

楼主:
那如果直接删除呢

楼主:
17删了没事,0删了不对我把0的手动编程的贴出了了,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0删了不对我把0的手动编程的贴出了了
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把0删除后自动运行有错误。

我把以前用编程器编程的表贴出来了,在前面一页,可不可以通过那个来检查0段是否有误

网友C:
你试试看把LD107放到TIM 003之前~!估计你可能是动程序了。试之前要准备好随时断电源,以防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D:
"0路也可删了试试"----指的是有错误的电路,在梯形图左上标着“0”的那一段。

梯形图左上标的0,1,2,3........是连续的,意思是第?路
紧跟它的右下标的0,17,30.........是不连续的,意思是第?路的第一条指令地址,与用编程器左上角看到得数字是一致的。

“如果你从原PLC读上来的程序没做任何改动”-----还是这句话。

“把0删除后自动运行有错误。”------如果你删的是“0”路,错误指什么?

“0.00;  0.01;  1.07是什么信号?现场操作怎么用?”--------你能够回答吗?关系到“0”路指令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