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4):
我这里有一台差压变送器和两台SWP流量积算仪 ,这里两台流量积算仪一台在现场,一台在控制室(现场与控制室举例为100米)。差压变送器上只接一台(两台中的任意一台),工作很正常,因为485通讯线需从现场的那台流量积算仪连接传输信号,所以我把这两台流量积算仪串接起来,接线方式为:
(把现场的那台流量积算仪设为A,控制室的那台流量积算仪设为B)
1.A的24V+ 接到差压变送器的+   2.差压变送器的— 接到B的电流输入+
3.B的电流输入— 接到A的电流输入+   4.A的电流输入— 接到A的24V—
从而形成回路。
出现的问题为:差压变送器的电流输出超量程,为22mA左右,若将此测量气体停闭后,差压变送器的电流输出为3.2mA
差压变送器为EJA  量程为:0—1kPa  我们单位里建立了压力变送器的计量检定标准,将此差压变送器进行检定,结果合格,并且误差很小。

请问各位高手,有哪几种原因导致这个情况?

网友A:
为什么要串联?

网友B:
会不会是真的超出了差压变压器的量程呢!
为了区分,你可以先接上一个试试,看看电流是多少,然后再说!

网友C:
这样接会造成感应电压对输入信号的叠加!由于感应电压是交流成分,所以会造成偏差或正或负。
你可以在现场增加一个4-20/4-20毫安信号隔离器,24V+接差压变送器的+,差压变送器的-接隔离器的+输入,隔离器的-输入接SWP的MA输入+,SWP的MA输入-接24V电源的-即可。信号隔离器的输出传送到控制室里的SWP的MA输入即可。

网友D:
可以用现场流量计输出信号去另一台,这样出了问题也好查,串联不好,我只是这样认为

网友E:
把另外一台积算仪改为变送输出。。。。。应该不是感应电压的问题,因为LZ接一台的时候工作正常。。。。难道是负载大了?建议加大电压看看。。。3051或者1151的话40V以下都可以

网友F:
不会是负载大,不过22mA和3.2mA已经是EJA的报警信号了
不是横河EJA压力变送器的问题,说不清。。

网友G:
一点看法:
  估计是仪表串连接线引起的问题。
  按4-20mA信号制标准,在一个系统中应选择电位最低的一点作为信号公共点,在本例中24V负线电位最低,它就是信号公共点。通常要求在变送器的输出端与信号公共线(24V负线)相连。在楼主的接法中信号负线没有和公共线相连。这样的结果是输入差动电平移动级的共模电压是浮空的,电位不定会和共模电压都会引入干扰。
    再就是SWP流量积算仪的生产厂很多,电路不一定相同,而且用户不知道内电路结构,只大体知道模拟量输入-----通道开关------A/D转换-----CPU等。模拟量输入大多会用运放,因此只能作这样的分析。基于上述,不知楼主用的仪表内,信号负线与24V负是否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