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4):
我们公司的潜水电机`埋在底下45米````烧掉了````修电机的说是缺相烧了`我用万用表量了的电机 应该是缺相引起的````可是我检查了没有缺相啊``到底是怎么烧掉了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急`~~``

网友A:
接线虚了,或者供电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内部线圈引到接线端子断了一相啊。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内部断线了

楼主:
我想也是``我外面接头都有检查```

网友D:
电机都烧了,再怀疑电机无意义,只要到电机的线不缺相,接触器不缺相,来的电源不缺相就可以。

网友B:
电机打开是缺相烧的应该一眼能开出来。我想电源的可能性不大,电缆和接触器有没有问题可以查出来,怀疑电机也应该有根据的。

楼主:
是啊`~应该是电机 的问题

网友E:
既然电源没事那就是电机本身原因引起,如进水,绝缘老化等·等,这需要查吗?

网友F:
5楼的说明啦

网友G:
电机都烧了,应该是你线路的问题。
下一步做好保护工作很重要,控制部分增加,相序(缺相)保护,过载保护器!

网友H:
确定是缺相烧的,但是造成缺相的原因有多种,你需仔细检查电源到电机的各个环节。

网友I:
电机本身的问题大些

网友J:
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K:
做好保护工作很重要,过流保护,空开的选择!

网友L:
是不是时间长了,密封或是绝缘不好了,进水了啊

楼主:
用了一年多了```~好深哦``拉那个管就半死了```

网友M:
同意六楼的说法

网友N(2009-08-04):
虚连导致的吧   可能是线缆有问题吧

网友O:
电机问题1
应使用500v绝缘摇表和电阻测试仪表
     1、500v绝缘摇表(1)侧电机整体对地是否有绝缘电阻,有则电机线圈回路没接地.
                            (2)测量每相线圈回路是否导通.若导通则线圈回路完好.
     2、电阻测试仪表   测量线间电阻值,应电阻值平衡(电阻线间相差不大于1%),
                               否则电机线圈线间有短路。
     由 “````可是我检查了没有缺相啊`` ” 的疑问及所给条件,判断电机不能正常使用应是电机已烧坏。可以用以上方法加以确认。

网友P:
装上【无源电动机保护器】

或是用变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