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4):
1:钻头顶角减小有什么作用?
2:刃磨麻花钻的要求是什么?
3:钻钢料时选用什么 钻铸铁时选用什么?
4:立体划线应采用多少个划线基准?
5:铰孔完成后必须XXXX?
6:在下列牌号中属于优质钢的是? A:Q235 B“T8A C” 20 下列牌号中属于工具钢的是 A 65Mn B T10A C 20
7:当完全互换法的特点之一是什么?
8:以下磨料较细的是 A W63 B W20?
9:手用绞刀刀齿在倒替的圆周上怎么分布 ???

懂的朋友帮回答回答,谢谢啦!!!

网友A:
1)减小钻削时点轴向力,即进给力。
2)钻头的几个角度参数,如顶角118正负2度等。
3)选用切削液不同,进给量不同 ,如铸铁不能选煤油,进给量比钢稍大一些  。
4)立体画现有3个基准。
5)铰孔完后必须先停车后退刀。
6)CB
7)统一规格零件可以任挑其一不加修配达到工艺要求
8)A
9)刀刃不均分配。

网友B:
2楼的厉害啊,不是搞工控的吧,是的话就太厉害了

网友C:
老师傅了吧,这么专业

网友D:
呵呵!我一点都不懂,但现在我在做这一行,要多学习学习了。
说一下我是做销售的专业做CNC加工中心
东莞市义利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00163784,梁先生
有需要可以聊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