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保险?

楼主(2009-06-14):
    最近我单位造了一台传送货物的传送带,平时工作传送正常,但上面放的东西多了就动不了.11KW电机就转不动了.接着三个380V保险丝就爆了.这三个保险只
和电机连着.
   是不是换比11KW更大的电机能解决这个问题呀?那个11KW电机只接了三根线

网友A:
是功率小了,换台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B:
换大的吧

楼主:
      我也感觉换功率大一点的电机就行
      有的人说可能和单位的变压器有关系.说可能是变压器容量小了.换大容量380V变压器后,不用换电机也行.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网友A:
这个和变压器的容量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C:
过载肯定不行啦

网友D:
不知道您所说的东西多了  多到什么程度   不准确哦  还有机械设计有问题吗  11KW也不小了呀  在深圳吗  需要的话过去帮您看看

网友E:
熔丝选择不合理,测一下工作电流看是否正常。

网友F:
检查下机械部分看看负载情况

网友G:
11kw蛮大了,放的货物多不多,机械上看过了没,超负荷肯定不行的

网友H:
承载式电机电流多少?有无测量?是否过载?再来选合适的熔丝!

网友I:
保险选的大一点
电机11KW的应选星角启动器了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说明:
(1)QX3、QX4系列为自动星形-三角形起动器,由三只交流接触器、一只三相热继电器和一只时间继电器组成,外配一只起动按钮和一只停止按钮。起动器在使用前,应对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两项工作均在起动器安装现场进行。电工大多数只知电动机的容量,而不知电动机正常起动时间、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是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从起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的时间),此时间数值可用口诀来算。
(2)时间继电器调整时,暂不接入电动机进行操作,试验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否能与所控制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再微调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进行试验。但两次试验的间隔至少要在90s以上,以保证双金属时间继电器自动复位。
(3)热 继电器的调整,由于QX系列起动器的热电器中的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相电流电路中,而电动机在运行时是接成三角形的,则电动机运行时的相电流是线电流(即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值应用口诀中“容量乘八除以七”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值,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旋钮调整到相应的刻度-中线刻度左右。如果计算所得值不在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调节范围,即大于或小于调节机构之刻度标注高限或低限数值,则需更换适当的热继电器,或选择适当的热元件

网友J:
看你的说明,是方的货物多了,电机就转不动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你放上货物后才启动电机呢?还是电机启动后才放货物呢,这个问题要弄清楚。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就是重载启动,你说的问题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改成轻载启动即可。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是超载,解决方法无非是一、不让超载,二、更换电机。

网友K:
电机11KW的应选星角启动器了

楼上的,11KW不用星三角启动,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建议你换大电机,但看你负载的大小,来确定增加到多大电机。

网友L:
减速机变比太小了!

网友M:
先空载,后带负载,试一下,把电流等,测出来 ,别人才知道原因啊

网友N:
所述现象,好像是电机堵转了;应与机械人员一起,查明原因。

网友O:
拿功率表测一下功率看看实际功率与电机和保险有多大差距

网友P:
测下电流吧?
要知道11KW的电机经过减速机能拖动很重的东西呀.至少10T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测下电流吧?
要知道11KW的电机经过减速机能拖动很重的东西呀.至少10T没问题吧?
呵呵,但也要考虑一下效率

网友Q:
是不是轴承处了问题啊。一般来说这个电机也算大的了。建议工作的时候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R:
可能是电机内部线包绝缘不好。换一个电机试试。
 愿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网友R:
可能是电机内部线包绝缘不好,有匝间短路现象。换一台试试。
 愿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网友S:
应该是带载能力的问题
有可能是传送带润滑或连接不好

网友T:
首先,保险丝是起短路保护的。照楼上说的来看,传送带上所载东西多一点,11千瓦的电机就会堵转,这种情况 : 1传送带设计载重量偏小,未充分考虑到最大载重量出现的概率  2 如传送带设计科学,那应对所传送的货物的重量有所控制。所有的保护都是事后的、被动的、消极的,只有根据工况选择合适的设备,或根据现有的条件现有的设备,人为创造工况来适应,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另外,楼上应重新选择保险丝,并选择相应的热继电器或断路器作为过载保护。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有新的情况会反馈给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