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4):
新购一条usb-ppi电缆,系西门子原装产品,与cpu224CN联机不上。具体表现在参数设置完成后双击刷新,   若勾选搜索所有波特率显示通信超时;不勾选搜索所有波特率则显示ppi多主站电缆不在profibus网络上或profibus网络上存在另一台与此电缆有相同本地地址的主站.如不刷新,直接点击确定,则PPI灯闪亮一段时间后提示通讯超时.
  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电缆被识别为人体学输入设备
软件版本V4.0 STEP 7 MicroWIN SP6,需要说明的是在CPU型号里没有CPU224CN,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连线不上?

楼主:
这种问题是我第一个遇到吗?!
请知道的高手帮下忙,不胜感激!!

网友A:
电缆的通讯速率您设置了吗 如果设置不正常的话  通讯不上哦

网友A:
哦 您装驱动没  要装驱动的哦

网友B:
呵呵;
原装的是不需要驱动程序的(但一定要是原装的,仿的都要先转换到COM口);
通讯口设置那里要选USB;

网友B:
SP3开始就支持CPU224 CN,你的SP6怎么会没有;

网友C:
你电脑的通讯口设的对吗

网友D:
确实没有遇到过,看看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中的通讯口是多少

网友E:
我之前也是通信不上,不过你有驱动的话重新装下驱动,并改为COM1,在通信的选项里,选择PPI电缆,而且在选择COM口要和设备管理器的一样哦,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