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4):
我厂位于雷州半岛,产磷铵的,昨日雷雨交加,几个巨雷过后,生产磷酸的两个系统近二十台大大小小电机全跳了,恢复后还有一台45千瓦的电机报废,忙乎了几个小时。
问题一:为什么没带变频器的不跳?
问题二:如果是瞬间高压,为什么低压总开关及变压器上侧保护都没动作?
问题三:被毁电机在低频运行可以,频率上调到十几赫芝后变频器跳停显示输出缺相,使用摇表,万用表无法得出缺相结论,用钳表可知三相不平衡,是否要用电桥才测得出来?

有没有高人帮忙解释一下,付上解决办法的话就更感谢了?
我头都晕了,短短两天烧了三台电机,都是雷击后,再有的话我就玩完了!

网友A:
只听说过打雷烧坏变频器的,第一次听说烧电机的,用的是哪家的变频器呀,既然变频器没事电机而烧了

楼主:
事实如此,小日本的山肯

网友B:
有点怪,应该是先坏变频器呀

网友C:
您跳闸的开关是什么开关  应该是带漏电的开关吧  总开关没带漏电 所以不会跳闸   太远了  要不然过来看看

楼主:
看来我说漏了,变频器前侧的开关没有跳闸,只是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动作而已。
还有,今晚上又废了一台,也是变频控制的,具体是怎样我还没看,可能变频器真的有问题了,唉,我惨了!

网友A:
变频器报的是什么故障,是多大的变频器带多大的电机,平时电机的电流有多大,还有电机烧坏到什么样的程度

网友D:
是不是由于雷击变频器的逆变器烧毁一组呢

网友E:
雷击感应脉冲引起整流输出电压升高所致!此时逆变器导通的一相输出电压引起该相绕组局部击穿!低频输出时,输出电压低,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电压则升高,击穿点放电引起变频器过流跳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雷击感应脉冲引起整流输出电压升高所致!此时逆变器导通的一相输出电压引起该相绕组局部击穿!低频输出时,输出电压低,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电压则升高,击穿点放电引起变频器过流跳停。
这样的话是该说变频器质量好还是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由于雷击变频器的逆变器烧毁一组呢
你这样子可以解释变频器跳停,但当逆变器烧毁一组后变频器还能正常控制电机运行吗?
而实际上更换电机后运行正常啊?
这位师傅理论很好啊,可不可以帮我解答一下第三个问题,这是最主要的,也是我最头疼的。
故障码显示输出缺相,但我检查电源及电机都没发现有缺相的迹象,低频运行时三相电流不平衡,调高频率后变频器就动作显示输出缺相。很明显是缺相,但我硬是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击感应脉冲引起整流输出电压升高所致!此时逆变器导通的一相输出电压引起该相绕组局部击穿!低频输出时,输出电压低,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电压则升高,击穿点放电引起变频器过流跳停。
是否可以说变频器已经坏了?绕组击穿还能用吗?而我复位之后变频器正常工作啊?

网友A:
答案应该就如九楼所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雷击感应脉冲引起整流输出电压升高所致!此时逆变器导通的一相输出电压引起该相绕组局部击穿!低频输出时,输出电压低,随着频率的增加,输出电压则升高,击穿点放电引起变频器过流跳停。
这样的话是该说变频器质量好还是不好呢
三肯变频器使用情况还是可以的,但对电网干扰很大,你要是在变频器前侧卡电流的话会吓你一跳的。西门子的在这方面还可以。

网友A:
不知道是说模块质量好高压都没击坏,还是说质量不行高压把电机都烧坏了而变频器没保护到

网友F:
问题三:被毁电机在低频运行可以,频率上调到十几赫芝后变频器跳停显示输出缺相,使用摇表,万用表无法得出缺相结论,用钳表可知三相不平衡,是否要用电桥才测得出来?                                                                                   三相电机缺相是不会旋转的,既然电机在低频运行可以,频率上调到十几赫芝后变频器跳停显示输出缺相,可以肯定电机是好的,问题出在变频器上,很可能仅检测元件坏了误动。曾遇到过一台三菱变频器发生相同故障,后将输出缺相保护功能设置为不动作,故障排除,使用一年正常。    你也可用甩掉变频器用工频试一下电机。

楼主:
l楼上所说应该不是我遇到的情况。
接到工频上一合闸就跳了,我当时也这样怀疑的

网友G:
你说的问题很怪
变频器带其他电机没事
你单试电机还不行
就是说电机烧毁了变频器没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你说对了,不是一台,前后已有三台了,诡异吧

网友F:
楼上所说应该不是我遇到的情况。
接到工频上一合闸就跳了,我当时也这样怀疑的
 不知你接到多大的开关上 。换台电机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空开是ABB的,40A。
换台电机就好了,不然我就不说诡异了
你看贴似乎不够认真,前面好象早说过了吧?

网友H:
那么要怎样才能防止雷击保护呢

网友A:
加装避雷器,不过我以前在的印刷厂一打雷老板就要求停机,一台机几百万呀。

网友F:
空开是ABB的,40A。
换台电机就好了,不然我就不说诡异了
你看贴似乎不够认真,前面好象早说过了吧?
 45KW的电动机用40A的空开,不会吧,记得你说坏掉的电机是45KW的吧

网友I:
老信的回复很精辟

支持一下!

个别变频器发生缺相保护,原因是雷击时该变频器已有部分功能紊乱,或是部分功能损坏,但是不明显

网友J:
你们的配电柜内没有安装避雷装置吗?如果安装了的话检查是否遭到击穿?另外,将电机的连线与变频器脱开,单独检查电机相与相间的线圈的阻值是否平衡?如果平衡那肯定就是变频器的问题,再有具体的问题咨询咨询变频器的厂家就可以。

网友K:
个人意见:
1、一、二级配电柜使用浪涌保护器,尽量用牌子大,质量好点的;
2、电机烧毁基本是因为缺相过热引起,如果保护电机的功能只寄托在变频器不是很妥,一般变频器的保护设定值是额定电流的倍数,如1.5倍,但如果电流只到1.4倍呢,变频器不动作,电机就安全了吗?因此建议增设热保护继电器(但连接电缆较长时容易引起误动作),有条件的尽量使用PTC过热保护;
3、一般电机回路的断路器选用的都比较大(需要考虑电机启动电流),可能即使发生缺相,其中两相电流值仍到不了其跳闸条件,还有,这跟是不是漏电开关无关;因此断路器的作用基本只限于隔离和短路保护作用,精确保护的功能是有限的。

网友L(2009-08-04):
变频器不好了吧  运行时间长了导致电机出现故障

网友M:
老信理论与实践确实不一般呀,谢谢了

网友N:
经验啊 值得看看

网友O:
加装避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