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问题1:
  我在附件那个文件中看到 CQM1-OC224接触器输出单元可以达到24VDC,而我选择的受驱动的电磁阀的驱动电压也是24DC的,问:我可不可以直接把电磁阀接在该接触器输出单元后面??
问题2:
传感器该如何与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主要的问题是在  传感器本身需要供电,而模拟量输入模块显然不能给他供电,我选的那个传感器好像就一根线束可供连接用,该怎么连呢???

网友A:
问题一    可以直接连但最好是再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问题二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B:
OC224本身就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带负载;
2、传感器电源用外部的;

网友C:
问题1:可以直接用,但为了保护CQM1-OC224,最好另加中间继电器。
问题2:传感器的电源需另外供给!

楼主:
多谢,诸位大侠!!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哒哒  哒哒   哒哒哒·········

网友D:
plc外部接线的问题,也不至于急的地球都没引力了吧.查下手册,如果24V电磁阀的电流小于PLC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就可以放心直接连接使用,如果大于等于的话,加个中间继电器比较可靠.
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模块接,传感器本身需要供电,而模拟量输入模块不能给他供电,但主机上有供传感器的电源.只要一根线束可供连接用.
关键还是多看手册和说明书并理解后再运用.

网友E:
1.PLC还有接触器输出单元?如果是继电器的,不论那个负载线圈的电流大小,都必须加个继电器(因为线圈是感性负载,PLC的继电器数据是针对阻性负载的)。
2.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先搞清楚两线制和四线制的区别,然后就明白怎么接线了。

你如果说的没错,则PLC的AI是四线制的(就是不能通过4~20mA信号线馈电),而你的变送器是两线制的(需要用从信号线得到电源)。你可以选个另外的24VDC的开关电源,电源+接变送器的+、变送器的-接PLC AI的+、PLC AI的-接电源-,一个电源可以给很多变送器供电。

另外,有些PLC的AI是可以选择两线制的,比如西门子的331-7KF02等模块,硬件跳线、软件配置正确就可以。但我不这么用,还是外加电源,这样稳当一些。

网友F:
可以的啊

网友G:
人家已经后会有期了。我们该干嘛干嘛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