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我们是一家污水处理厂。有一台仪器需要采集水样然后分析数据,用水泵供水就会出现连续供水而浪费。最好是间歇性抽水,求各位老大给一张简单实用的电气图。最好是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的。先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不会传图

网友B:
你用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可通过设定时间来控制
我在网上不会画图但我会接

网友C:
用个定时器,200元搞定

网友D:
太简单的问题。

网友E: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个接触器就搞定了

网友F:
不知道间隙时间要多长?

网友F:
回复怎么发图片呢?刚画了个,但是不晓得咋个发图!一个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一个控制电机运行时间,一个控制停止时间

网友G:
定时器只要40元,直接控制接触器

闪烁继电器,45元,双向时间可调,直接控制接触器

网友H:
能提出这样问题的,应该找可靠的工控公司去做,否则不是破财就是有灾.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能提出这样问题的,应该找可靠的工控公司去做,否则不是破财就是有灾.
提醒的好,不要因小失大呀。

网友I:
能提出这样问题的,应该找可靠的工控公司去做,否则不是破财就是有灾.

呵呵这位老兄太有意思了
难道自己作就会出事

网友J:
用个液位计就解决了。哪里有那么复杂呀!

网友K:
只要注意水泵的启动不要太频繁了

网友L:
可以选择液位控制或时间控制,优选择液位控制.

网友M:
老兄, 你提供一下具体的要求,我直接帮你把东西做好给你不就完了。可以和我联系。
邮箱:LIJING5306488@126.COM    QQ:935306162

网友N:
我会做也会画就是
我没有画图软件
找专业一点的帮你做吧。安全一点

网友O:
选择用液位继电器控制的自动上水吧

网友P:
如果只是隔一段时间抽一次水,可以用两个时间继电器配合接触器搞定。

网友Q:
KA1是水泵工作的时间
KA2是水泵工作的时间和水泵停止时间的和

网友R:
1.一个打铃定时器+接触器控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

2.一个时间继电器(999分)+接触器,想间隔多久就间隔多久。

电路很简单,每种电器都有使用说明。

一般品牌打铃定时器35元1只,10A接触器18元1只,时间继电器45元1只。(国际品牌如正泰、德力西、欣灵报价翻番)

本人在中电器之都-柳市,可以出厂价帮忙,可以加我QQ294429428

想赚钱的别来烦!!

网友R:
不知高人在何地高混啊

网友S:
发个邮箱过来 ,我传给你

网友T:
一个时控加一个接触器就OK啦
时控可以控制随时开关
总共有11个开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