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位指令解释

楼主(2009-06-15):
谁给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移位指令的运行过程

楼主:
怎么发图片?

网友A:
发图片到“新手指南”中去学下
指令的详细介绍在编程手册中有详细说明的,你可以下载个手册看下这个指令的介绍

楼主:
编程手册看了, 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用x004 m8000 移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给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移位指令的运行过程

請審核您發出的圖片鏈接。

楼主:
3楼是, 怎么才能显示在这个画面里?

网友A:
是把x004 或m8000 的状态移到输出Y中去

楼主:
谢谢, 我模拟了很多次, 是不是这样解释,可以把x004看作0,因为改成别(只要是off状态)的也可以 ,第一条当x0接通时,把5个0 即00000移到y1---y5 .第二条把m8000(其它状态是1的也可以),每次左移的都是1 , 这样丛低位y1---y5 就依次全on。第三条把0 依次左移。
移位指令对s( 原数据)有什么要求?

网友A:
移的动作理解没问题
移的状态没什么关系,0或是1都可以,比如X4通或是断都没关系,当然M8000是一直通的

网友C:
M8000就是起到一直接通的作用的

网友D:
先确认一下 自己发的帖子能否打开

楼主:
前2 楼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