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是用在机械手上的哪个回转功能, 用三菱的FX2N  怎么实现,

具体是用什么指令来实现的,谢谢,  还有关于模拟量的实现,

是用的什么指令实现的,谢谢了, 在学校学的都是书本知识,

实际当中, 没接触过这样的例子程序,真想得到这样的例子程序,

自已在电脑上多多练习, 等下就要去面试这样的公司,关于这样的

程序了,求求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给与指点迷津,真是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
你还是把程序及设备联系在一起分析;
至于模拟量,三菱用的是FROM/to指令;

网友B:
机械手上的那个回转功能, 用三菱的FX2N来实现就用伺服控制指令,关于模拟量的实现,

是用PID指令实现的.

网友C:
不知道你指的回转功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回转功能,就是哪个机械手取件时, 先是把产品夹紧,
然后,哪个手再旋转个90度方向。就是这个旋转的动作。谢谢了。

网友D:
如果只是旋转动作,
如果是使用伺服控制的,
只要用定位指令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C:
你的机械手旋转90度,可能是用转角气缸实现的,如果这样的话,只一个电磁阀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