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因本论坛高人众多,人气又旺!

采用的是SGDM伺服模块,SGMGH伺服电机,用于数控机床,速度控制模式

1、如何进行电机机型的确认,是不是Fn011,为什么不能改?

2、哪些参数是必须设置的

能否给说明一下简明的调试步骤

谢谢大家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啊?
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网友A:
机型是固定了的啊,在铭牌上有写
如果是速度控制,不需要设置什么的,选择控制方式,再高速一下速度偏置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7-27):
手册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