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9-06-15):
我们4条120的电缆在一个地点炸断,4个DZ10_600A的空开没有一个跳开,同一台变压器供电,总开2500A也没跳,炸点离电房约200米,哪位大师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只是炸断而没造成短路,所以没跳空开

网友B:
把断头扔水里就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断头扔水里就跳了
哈哈,太有才了

网友D:
挖掘惹的祸

网友E:
挖掘惹的祸,完全同意

网友F(2009-08-12):
天下还有这种事

网友G:
是什么原因炸断的?

网友H:
炸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