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情况
矿热炉,30KW卷扬机带动钢丝绳拉动小车上行到18米平台,上料用斜度在35°左右

30KW的卷扬电机,配了37KW的M440变频器,制动单元是供货商配的,估计是根据变频器配的,当时没有注意大小,型号也查不到,估计是国产的,已近安装在现场了使用调试了

调试过程
因为以前用变频器都是平地行走的,变频器基本默认设置,也没什么问题
用到这个系统后,发现小车下行过程F0002故障,失控,查看说明书和资料知道原因是直流母线过电压,变频器得设置能耗制动

小车装1T左右料,自重5T左右

下行过程速度只能在22HZ左右,超过的话,如果装料下行就会出现故障
轻车超过30HZ才会出现

现在出现问题是制动电阻发热量大,因为是持续工作的,所以怕有故障

现在查看了很多帖子,认为是制动电阻选小了,但是需要选多大,怎么选,各位高人支个招,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啊
再问个问题,当F0002故障时,需要把故障信号输入PLC,但是,数字输出1 P0731选择变频器故障,就会不止是脱扣故障进来,请问选择什么才是脱扣故障的项,故障时我需要抱闸松开,以免小车下滑

网友A:
小车下坡是发电机状态,变频器要有足够大的制动电阻,只要是功率足够大(阻值可稍微偏小点).

网友B:
第一,MM440自己就带内置的制动单元。可以00%制动。
第二,查一下制动状态的R0027,制动电流是多大?有60A吗?如果没有,就减小制动电阻值,增大制动电阻的功率。
第三,故障输出就是开关量输出1,是默认的,正常状态触点是闭合的,故障状态是打开的。

网友C:
我做过类似的东东,当时的参数是这样的,电机功率:15KW、变频器MM440 22KW、制动单元内置、制动电阻30KW(专用波纹管制动电阻)。

给你提供如下建议:
1.参考西门子MM440手册选电阻的阻值,制动电阻的功率选择37~50KW(我们当时选的貌似有些大了)。
2.西门子MM440变频器内置一个隔离的485口,支持西门子USS协议,如果PLC用的是西门子的200系列,可以轻松的连接(用西门子提供的库,不用怎么编程)。别说你想读变频器的故障,就算你想用485控制变频器的起停都是小轻松的。

楼主:
现场人员测了下,3根功率1.5kw的波纹电阻,并联的,并联阻值64欧左右,不知道当时变频器供货商怎么供的

4楼,制动电阻功率选到37KW了?太大了吧,好像说是电机功率50%就差不多了吧

3楼,现在选的阻值肯定大了,现场人员不会设置变频器,现在没法查看,现在已经联系供货商从定一个制动电阻了

变频器故障包括什么故障,都是脱扣故障么?

网友D:
我是做制动单元,回馈单元的,技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可以咨询我,联系QQ85950514

网友C:
电阻的功率和制动率有关,如果是50%的制动率,选个电机一半大小的电阻应该可以,但夏天的热量很大,电机后面有个风扇,但电阻没有,另外加一个风扇可以选功率小点儿的电阻。

变频器的故障多了,常见的有直流母线电压高、电机堵转、过流、欠压......,这些都可以从485上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