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在用西门子200的PLC控制伺服电机时,我知道频率决定电机的速度,脉冲数决定了电机的定位,其中我有如下几点疑问,望大家指教一下。谢谢了

1. Q0.0最高输出20KHZ的频率,是什么意思呢?每秒最高输出20000个脉冲吗?是这样理解吗?

2. 如果给电机100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周,那么Q0.0脉冲输出最快就是驱动电机一秒转动2周,我这样理解对吗?

3. 伺服电机后面的旋转编码器可以直接接到PLC的高速脉冲输入端吗?我看很多控制都是先把编码器接到驱动器上,再反馈脉冲信号给PLC,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接,而不是直接接到PLC的高速脉冲输入端呢?

4. 大家可否借助上面说的,给10000个脉冲电机转动一周,那么编码器接到PLC上怎么来写程序控制伺服的精确定位呢?电机转一圈编码器给PLC10000个脉冲吗?如果不足10000个,程序该怎么写呢?

5. 编码器反馈 17位(分辨率131072) 7线制绝对值编码器,怎么理解呢?电机转动一周可以输出131072个脉冲信号吗?

6. 编码器反馈 2500p/r(分辨率10000)5线制增量式旋转编码器,怎么理解呢?2500p/r是什么意思呢?

7. 上面的7线制绝对值编码器和5线制增量式编码器有什么区别,当把这两种编码器应用到伺服控制系统时,控制或是编写程序时,会有什么不同呢?

8. 在伺服控制系统中必须设的个原点吗?为什么要设个原点呢?有什么功能呢呢?是不是在运行中误差大的话,可以回一下原点啊?我看到很多伺服控制系统中,伺服断电后,再上电,必须回一下原点,这是为什么呢?大家能举个例子说一下这个原点的功能吗?在一个伺服控制系统中原点开关只是设在伺服起步的地方吗?一个伺服只需要一个原点开关吗?原点开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到?

9 . 如果伺服电机带动大负载工件时,在控制伺服电机起步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在编写程序时要注意什么呢?如果起步带不起来的话,应该怎么办呢?一般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10. 伺服电机和编码器距离伺服驱动器距离较远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编码器的信号线和电机的电源线接法有什么不同吗?一般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

望大家指点一下小弟,刚开始学伺服电机的控制,有很多不是很明白的地方,以后还得请各位前辈们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中國工控網的波恩的解答都不能讓您滿意的話,基本上您也無法得到更多的解釋。

楼主:
我是个伺服控制的新手,至于波恩的回答,回答的是很好,就是讲的时候太专业了,我看不太懂,希望能有人给我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个伺服控制的新手,至于波恩的回答,回答的是很好,就是讲的时候太专业了,我看不太懂,希望能有人给我讲的详细一点,谢谢

如果覺得他說的太專業,可以根據他的回帖在中國工控網論壇中搜索,也可以跟貼讓他做后續的解釋,他應該會解釋清楚的,不過如果自己很懶,要別人“喂”你,不去搜索舊帖,這樣的人都懶的理。

你不對他的回帖做后續的跟進,而繼而全新發帖求問,試問以一個新手何以從眾多答案中去整理出正確答案呢?

楼主:
谢谢3楼前辈的教诲,我会深思的。

网友B:
编码器2500P/R是说上位机给伺服电机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走一圈,它是个4倍频关系,要是2000P/R,那就是8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走一圈。
迈顺,一切为了用户,为了用户的一切

网友C:
可以去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自己在做工控的过程中慢慢了解,伺服机电的用法并不难,我也是从一个新手慢慢学,到会用的。QQ6021368

网友D:
针对楼主的问题必须先理解以下三个概念:
一:变频器控制电机,电机加编码器,PLC ,此三者形成闭环控制
二: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形成闭环控制。
三:伺服放大器只是一个接受 电流,电压 脉冲控制的载体。如果你在电机上加光学尺,并接入PLC就形成双闭环控制。
四:伺服放大器于变频器的比较最精华部分在与机械刚性动态响应时间。也可以理解为变频器控制为粗糙的控制,伺服为精细的控制。
五:PLC只是一个脉冲发射器和一般的模拟量和开关量的集合体,专业的有轴卡,PC卡,
六:所以你讲的5线和7线编码器只是一个编码器的解析精度。不过现在的很多伺服厂家用电子齿轮比来掩盖了高精度的问题。建议电子齿轮比只能做为放小,不可以放大。本来试验过,实际精度达不到要求。
七:PLC的脉冲能力有两种,一频率,二同时控制电机轴数。频率指发脉冲的频率,单位是秒分之一,也就是一秒钟能发脉冲数,你理解的对的。同时控制2轴四轴联动,多脉冲频率很有要求,建议轴卡。
八:伺服远点。这个问题要化解两部分。绝对编码器,增量编码器。如果是绝对编码器找原点只要设置起始步就可以了。增量的就通过物理办法,比如传感器。还有一种伺服本身带有小PLC功能,本质还是无力办法解决。
九:现实编程注意的问题归结为控制的实时性。比如减少误差,补差,调节PID。调节惯量。
十:机电一体化,伺服是为了机械服务的。在整个系统里只是一个被控制对象。所以比如减速机,丝杆等类似的计算,也是需要了解。
十一:编程,刚刚开始时候很多人以为很难,其实现在的PLC厂家已经把伺服控制的源代码写好了,是集成控制,只要填写基本的伺服功能。比如加速时间,减速时间,最高频率。
十二:结合机电学,为来伺服将是低成本,高适应,总线型,控制傻瓜型。
       有需要了解电话15001918921

楼主:
8楼解答的非常好,使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工控行业就缺少你这种热心人

楼主:
六:所以你讲的5线和7线编码器只是一个编码器的解析精度。不过现在的很多伺服厂家用电子齿轮比来掩盖了高精度的问题。建议电子齿轮比只能做为放小,不可以放大。本来试验过,实际精度达不到要求。
这一条中的电子齿轮比?怎么理解呢?

楼主:
回复5楼,
编码器2500p/r是说上位机给伺服电机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走一圈,它是个4倍频关系,要是2000P/R,那就是8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走一圈,这个倍频是什么意思?有1倍频的编码器吗?怎么来理解呢?为什么编码器2500p/r就是4倍频,而不是2倍频或是3倍频啊?

网友D:
我给你讲个案子吧。
无锡一家模切机,原先是安川的SGMGH系列的。编码器规格为17BIT也就是131072.
我用松下的伺服MDMA去替代,编码器10000.
PLC是松下的100KHZ。
写程序的时候规定16000个脉冲走一圈。这个16000是通过模切的精度0.001MM通过一圈划分多少计算出来的。
所以我当时调试初期以为绝对可以调试满足要求。就把电子齿轮比调为1600/1000.就是变相的增大精度。刚刚开始我也没有细想这个问题。所以就测试一组数据下来。模切实际数据为:
17.79,17。78,17.75,,,,精度就是达不到要求。但是安川的能做到17.78十次一样。
我开始还是以为是我的惯量和动态响应时间问题。调了三天。
后来松下的人去了也不行。
后来一个老技术员就是选安川的和我说。伺服本身的解析,就是针对一个脉冲的。现在你把16个脉冲等价10个脉冲。请问我1个脉冲等价多少?我当时回来思考很久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电子齿轮比是代表什么呢?是在伺服驱动里设置设置电子齿轮比吗?这个电子齿轮比到底指的是什么?伺服控制中哪里需要用到呢?

网友D:
电子齿轮比这个参数是为了配合现实机器设备中的不同型设置的。
比如你计算下来需要6000个脉冲走一圈,或者8000个脉冲走一圈你可以设置一个数和一圈那个10000形成的一个比值。
所以绝大部分控制不需要设置这个参数。默认10000走一圈。

网友E:
你理解的基本是对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C:
伺服系统一般分为三部分组成。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上位机。一般来说放大器和电机的操用比较少一点,接上线就差不 多了,上位机需要用户编程去控制。60213688

网友C:
找一套伺服自己接线做做实验什么的,就会学的很快的,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