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受工作现场的限制,需制作一条PLC与微机串口之间的通讯电缆,请教接线的方法。
PLC型号:FX1N
微机有232通讯口

网友A:
要在浩瀚的接線圖中“找不到”三菱FX系列編程電纜,那是需要一定水平的。

FX系列的串口電纜已經多到任何只要與工控有一點關系的網站都有的地步,要找不到絕對屬于精英人物。

能上網,卻不會搜索~~~~~~~

网友B:
楼主还是买一条吧,因为PLC是422口,而电脑是232口,中间需要转换的

网友C:
呵呵;用SC-09;
或PLC加一个FX1N-232BD;

网友D:
PLC也可以加一个FX1N-422BD,还是用422连接

网友E:
用SC-09;最适合象楼主这样提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