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一个电磁振动设备,现在振动状况不正常,有人说是加速度传感器的问题,我想确认下,传感器上标识是(CGJ-1、03089),请教高手指点:(1)是什么类型的加速度传感器?听说分电荷型、电压型。。。。(2)怎样判断好坏??(3)如果坏了,应选择什么型号的替代??

网友A:
怎么个不正常法呢?
一般传感器是不会损坏的,如果损坏的话,你可以根据设备要求的加速度选择传感器!
电荷型的输出是电荷量的,外部要接放大器。
电压型的输出是电压量,可以直接接示频器,也可以根据所需接放大器。
你的传感器标识前半部分应该指的是国家计量标准,后半部分应该指的传感器出厂的代号。你要看说明书才能知道传感器对应该的灵敏度!

网友B:
楼主是用在振动试验台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