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请问 如何将DELL D630笔记本与三菱PLC连接呢?
    主要是因为PLC端口和笔记本端口实在是分不清,笔记本上是9针梯形端口,有的说明书上说是RS-422 有的说是RS232,正确的请问是什么?
    现在单位里的三菱PLC是FX1N-40NR,端口是8孔圆口的,是RS-422的,我应该用何款连接线与本本连接? 还是得自己做? 请帮附个图

    再是连上后,如何将PLC内程序调出,查看? 因为昨晚看到一个帖子说,要调出PLC程序的话,需要清除数据恢复出厂设置,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的?

    请大家帮忙赐教~~  谢谢

网友A:
是RS232的,如果你想用那PLC上的圆口422的话,线可以到外面买一下就行了.也可以买个FX1N-232-BD,然后自己做一条线就行了.很简单的.连上后,调出程序也不用清除数据,更不用恢复出厂设置,那个家伙是想不会乱说的.再不明白的话,绘我电话,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我也是工设备公司里做事的.13556728390.我在佛山.黄雄强.

网友A:
FX1N-232-BD.两个232九针孔座,2接3,3接2,4接8,5接5,6接7.注,不用区分哪一头,前为一个232接法,后为一个232接法.OK

网友B:
直接用标准的电缆SC-09 ,这个一边是9 心 的连接电脑,一边连 422的连接PLC

网友C:
呵呵,如果你把数据清除的话那程序也就清除掉了

网友D:
用标准的电缆SC-09电缆,如果你的本本没有ERS232口,就用USB的SC-09,但一定要装原配的驱动程序.

网友E:
再是连上后,如何将PLC内程序调出,查看? 因为昨晚看到一个帖子说,要调出PLC程序的话,需要清除数据恢复出厂设置,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的?

SC-09电缆可以直接与电脑连接,把程序拷出来。打开软件----------在线-------------PLC读取。
千万不要清除数据恢复出厂设定,那样PLC里的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F:
直接用SC-09电缆就行了;
最好还是先找个用过的人指导一下吧;

网友G:
你电脑上的应该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