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我们用了几个Et200s分站,模块的安装顺序是IM151-1standard,PM-E Dc24V,PM-D DC24V,在后面是几个DS1-x模块,请问是不是一定要用端子模块,这个端子模块要不要组态,好像STEP7里面没有端子模块这一项!

网友A:
端子模块是接线用的,相当于底板,是必须的。在STEP7中不需要组态,只需对上面的电子模块组态就行了。

楼主: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Ds1-x接触器不吸合,PM-D DC24V的AUX2和AUX3没接,不知道会不会有啥影响?楼上的前辈可不可以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好了,地址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