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我家的入户总线有三根:一根红色的相线、一根黑色的工作零线、一根黄绿双色的保护接零线(PE线)

如果黄绿双色的保护接零线(PE线)从我家到小区的总配电箱或到供电局的配电变压器中性点处中间有断线或接头处接触不良,是不影响家里的电器的正常工作的,只是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失效,所以如果保护接零线(PE线)中间有断线,一般不容易被发现!

请教:有什么简单安全的方法判断保护接零线(PE线)中间是否有断路?

网友A:
PE是保护接地吧

网友B:
PE线应该是保护接地线吧!用万用表测一下地线和家中暖气片之间的阻值。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工作零线和家中保护接零线(PE线)的阻值是否为0!

楼主:
现在的家用市电一般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这种供电系统只能用保护接零!即三脚插座的上极接保护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工作零线和家中保护接零线(PE线)的阻值是否为0!

这种检测方法安全可靠吗?

网友D:
如果没断地线、火线之间与零线、火线之间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F:
不安全,工作零线有可以会有电压,保护零线(PE)是应该对地是零的 ,可以用万用表测PE和家中暖气片或者与地接触的金属物体的电阻值来判断PE是否有断路

网友G:
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H:
9楼说的对

网友C:
问9楼,零线在什么情况下有电压?
回答楼主------在测之前一定要搞清哪根线是工作零线!

网友C:
如果民用电零线要是老有电压那得有多少电工OVER啊!

网友I:
测一下,一般工作零线有电压。

网友J:
零线与地线之间不应该有电压
火线与零线;火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都应该是220V
不是220V的化证明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断线

网友K:
这根线断了,不会影响使用的,只是安全性降低了

网友L:
变压器到小区配电箱是四线制(三相一零),配电箱PE线与N并在一起的.配电箱到进户才是三线(一根相线,一根地线,一根零线.)PE线与N分开,是TN-C-S制式.在相线停电下,测量PE线与N正常情况电阻很小,接近0.N线进漏电保护器.

网友M:
用万用表量一下相线对PE的电压,有电压220V就没有开路,没有电压就证明开路。还用得着那么罗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