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闪烁问题

楼主(2009-06-15):
最近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啊:
我这里有一条远程控制皮带机,配电柜在现场,主控室离现场有1000米吧!最近主控室电脑画面上的拉绳、跑偏、撕裂等保护信号没有规律的闪烁,导致皮带机集中无法启动,但是机旁可以启动。我查了一下现场配电柜的中继,都没问题。但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本来是DC24V的,我量了一下却是AC220V,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但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本来是DC24V的,我量了一下却是AC220V
是不是干扰

网友B:
先查查线,再换个模块,消除干扰。

网友C:
楼主最好把准确的配置品牌/型号等写出来

网友D:
但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本来是DC24V的,我量了一下却是AC220V。

怎么会这样,DC电压变成了AC,还增高那么多伏,是不是你自己看错了,线路是否有人动过!

网友E:
如果DC24V的模块接入AC220V电源,那么模块肯定就烧了;

网友F:
但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本来是DC24V的,我量了一下却是AC220V

你怎么量的,PLC还能捡到信号?

网友G:
我见过DC24误接成AC220的,就是一声响,一阵烟,满屋的糊味,拆开一看呵呵电路板和碳差不多了,楼主好好查查了!

网友H:
感应电压?从接线上解决根本问题。避免强电与信号线混在一起布线!

网友E:
PLC用的哪种?
模块什么型号?
感应电一般不可能有这么高;

楼主:
PLC是西门子S7-300,模块是6ES7 321-1BL00-0AA0,DI32xDC24V
我用电笔和万用表都量过模块的独立输入点对地的电压都是AC220V,整个PLC系统一直在运行,单独就这个模块上的一组输入点有问题!对于出现220V的电压模块还能工作感到很不解。。。

网友I:
能感应出220的干扰?没见过

网友J:
输入模块本来是DC24V的,我量了一下却是AC220V
不烧才怪!可能楼主搞错了.

网友K:
应该不会是感应电,还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L:
是不是量错了,先找出原因或干扰

网友M:
我感觉也是 居然220V都没烧掉
楼主怎么不沿线检查一下220V哪来的啊??要耐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