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是否有用delphi实现数据采集或者串口通信方面的实例呢,我急需!!!

网友A:
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测控开发软件应用丛书”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它包括:
《Visual Baisc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Visual C++ 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组态软件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LabVIEW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Delphi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
《MATLAB数据采集与串口通信测控应用实战》等
它的实例非常丰富,包括:

数据采集篇实例:
1.基于板卡的模拟量输入程序设计
2.基于板卡的模拟量输出程序设计
3.基于板卡的开关量输入程序设计
4.基于板卡的开关量输出程序设计
5.基于板卡的计数器输入程序设计
6.基于板卡的脉冲量输出程序设计
7.基于板卡的温度测量与控制程序设计

网友A:
丛书的特点:
1)每本书中的实例都是相同的(硬件系统、设计任务等),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其中的1本书,也可选择多本书进行比较学习。
2)每个设计实例都提供了线路图、具体的任务和完整的程序代码,所有代码均编译通过并搭建硬件系统测试通过。
3)书中提供的典型测控应用实例都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实践操作性强是丛书的特色。
4)每本书都提供了超值的配套光盘,内容包括源程序、硬件资源、视频教学、电子课

网友A:
串口通信篇实例:
1.PC机与PC机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2. PC机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3.PC机与智能仪器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4.PC机与PLC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5.PC机与读卡器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6.PC机与GSM短信模块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7.PC机与调制解调器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8.PC机与云台控制系统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9.PC机与电机驱动系统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10.PC机与常用测试仪器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11.PC机与智能仪器构成的DCS程序设计
12.PC机与远程I/O模块构成的DCS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