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5):
请问各位高手,我为什么测不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要怎么样才能测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有劳各位

网友A:
有些数字万用表是测不准的,我厂以前有一块表可以,但后来买的一块就不行了

网友B:
你用机械表交流500V档测量,这里有详细介绍http://quanshunkeji.zw78.com/
变频器维修

网友C:
呵呵;
数字式的万用表要有带滤波功能的才能测量;
要求不高可以用指针式的;

网友D:
用机械万用表的交流500V档测量

网友E:
能测量的准确吗?不可能啊

网友F:
不可能测量准确,用示波器到还可以,不过要加上频率读数才算正确

网友G:
拿功率表

网友H:
你数字表,可以测,不过只能单相对地测,最好用机械表。

网友I:
用变频器中的显示。或者用示波器表。

网友J:
电压可以测出来啊,或者直接看变频器上面的值

网友K(2011-10-07):
我想知道如果用示波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具体是如何操作呢,示波器探头的鳄鱼夹该夹哪个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