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指针问题

楼主(2009-06-15):
请教各位怎样在GX软件生成中断指针如:I750。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鼠标点击下需要写入的位置,然后直接在键盘上输入I750后回车即可

楼主:
谢谢付工,但是我刚试过了还是不行,请问是不是程式错误引起的?

网友A:
怎么不行呢?我随便写了个,是可以的
I750就是用鼠标点击下需要写入的位置,然后直接在键盘上输入I750后回车

楼主:
不好意思付工应该是1750而不是I750吧?我怎么输就输不进,输1750也看不到??

网友B:
呵呵,应该是英文字母   I  而不是阿拉伯数字  1

网友C:
不好意思付工应该是1750而不是I750吧?

楼主,怎么会是1750呢?那是无法输入的,应该是”I“不是“1”。

网友D:
呵呵;
如果是1750那是程序的步数,这个是自动生成的;
指针用字母I开头;

网友A:
I750,中断 英文字母 I
I750定时器中断,7是编号,后面的50是时间,单位是ms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不管是I750还是1750我都输不进去。???

网友A:
那可能是方法问题了,说下你输入的操作步骤看看

楼主:
我把程式全部输完后再输入中断指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不管是I750还是1750我都输不进去。???

你把鼠标移到左边母线旁边,按ENTER键,直接输入I750,按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程式全部输完后再输入中断指针。
先后输入没什么关系,关键是你输入时的方式

网友E:
好像有限制的

楼主:
请问是不是我软件安装有问题?我输入时先点击然后输入的????

网友B:
如果是这样还输入不了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A:
是先点击然后输入的
是双击还是单击呢
单击后直接用键盘输入I750  后回车
或是双击后弹出的对话框后在后面一栏中输入I750 后回车
很奇怪让你写出你具体的操作步骤,你就是不完整地说出来

楼主:
是先单击然后输入I750再回车,然后就跳出一个对话框提示:“软元件设置错误,可能有以下原因:软元件号超出了可使用的范围,或是指定了不可使用的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