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包络线

楼主(2009-06-16):
最近在研究煤矿提升机的运动控制,里面提到了限速包络线,不知道谁用过?能否给讲下?

网友A:
就是说速度的变化曲线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比如是如果动作的,有什么特殊性,或是其它的工艺要求,发到这里详细说一下,谢谢。6021368

楼主:
就是先加速 匀速 减速 爬行.事先画好速度曲线,让提升机根据这个曲线运行.速度包络线就是根据这个曲线,不超过曲线的10%进行运行,超过的话,就要把速度降下来,降到许可范围之内.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C(2010-09-20):
研究一下电梯,里面都有限速器一类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