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标定问题

楼主(2009-06-16):
问题:我用的是HSX-20kg波纹称重传感器测量饲料的动太流过的重量,结合欧姆龙CP1H的PLC,如何标定才比较准确? 请各位大哥帮忙!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新的不要标定啊,不然更不准了

楼主:
哦我在补充一下,我用了一个信号转换模块,也就是把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转换成数字模拟信号然后再传到PLC里,这样虽然是会显示一个数值,但因为测量的是流动的饲料,所以显示的值也就变化太快,我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显示的稳定些,请客位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