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大虾们!请问30 FX2N 系列的PLC如何进行浮点运算!谢谢

网友A:
有专门的浮点数运算指令的
比如 EADD  ESUB  EMUL  EDIV  等

楼主:
比如说 ,我想把D0 + 0.1 结果放在D0 怎么做啊!

网友A:
先把0.1放入一个数据寄存器中,
再用EADD 指令使这个地址的数据寄存器和D0相加,在运算前把D0中的数也转换成浮点数FLT指令

网友B:
有专门的浮点运算指令,但在运算前如不是浮点的寄存器要转换成浮点才可以

楼主:
在GPPW的编辑器内,根本就无法带小数点输入,0.1 我输不进去啊!,10+0.1怎么做啊

网友A:
用个浮点数除法运算,1除以10就可以得到0.1这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C:
大家一起来学习

网友D:
指令前加E啊,但不能将结果放在运算的同一个地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