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09-06-16):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触摸屏电源,总是每天开机后等几分钟才有输出,一旦开启机后再关断电源重起,情况好很多

网友A:
呵呵;不至于等几分钟呀;
换个开关电源试一下;

网友B:
换块新的电源。

网友C:
可能是是"C"有问题.

网友D:
肯定是坏了

网友E: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正负极之间的充电电容老化造成的!

网友F:
应该是电源坏了。

网友G:
换一个新的了

楼主:
是电源故障, 我就是问的开关电源的细节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电源故障, 我就是问的开关电源的细节问题

检查启动电阻是否变值?一般原因是启动电阻阻值变得很大【是个缓慢的过程,不知你有无发现是慢慢的--启动时间变长?】

网友I:
不行就换个开关电源了,也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J: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电源故障, 我就是问的开关电源的细节问题

检查启动电阻是否变值?一般原因是启动电阻阻值变得很大【是个缓慢的过程,不知你有无发现是慢慢的--启动时间变长?】

正解

测量一下,再用95%医用酒精清洗一下,把主滤波电容更换一下,如果是TL494控制芯片的开关电源的话,就得一一检查该芯片的外围电路了。

如果你觉得难买的话可以加我QQ294429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