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我是新手,请教大侠们,电源有一路输出始终是40几伏,调节旋钮,没有任何反应,恳请帮忙,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有电路图吗?你说得都不详细,还指望我们详细?

网友B:
这么两条,大家也不好帮你判断的啊

网友C:
1.检查有控制旋钮的那一路输出,先检查旋钮即可调电阻是否损坏。

2.再检查该路电压到控制光耦的那个电阻是否开路,光耦有没损坏。

3.更换该组电源到光耦之间的电阻大小可以改变所有电压高低。

4.也可以把光耦另一端(高压端)的两个脚之间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可以改变各路输出电压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