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OV指令

楼主(2009-06-16):
我看这个指令, 有几个地方不大明白,就是哪行K,H Knx Kny ,..........
T是时间继电器的地址号, C是计数器的地址号, D是暂存地址号, 其他的,我不清楚
请教高手指点点下啊,先谢谢了。还的下面一行程序 K2Y0 ,这是什么意思来的,
真是谢谢了。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
K2Y0代表从Y0到Y7共8个
这里的K1代表4,K2代表8
MOV K100 D0中的K代表10进制的符号

网友B:
请问这是什么PLC呢??是三菱吗??

网友A:
是三菱的,FX的

网友C:
三菱的PLC.K是十进制.H是十六进制
在功能指令中,类似KnM0组合,表示n*4个位元组成的BIN常数.

网友D:
KnX KnY KnM也相当于一个二进制的数据;

网友E:
就是把输出的位作为一个字节

网友F:
就是把一个地址里的值或常量传送给另一个地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