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求助--这种接口标准叫法是什么?在哪可以购买到?谢谢

网友A:
旁边的俺叫他  F 接头

网友B:
这个插头与电视的同轴电缆插头是否相同?

网友C:
大小看不出来,我用过类似型号的L9、L6接头

网友D:
看起来好象是L9的。

网友E: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F:
楼主说明不详细啊,还都是局部特写

网友G:
好像是有线的那种插头吧

网友H:
没看出是什么设备,有网线输入,监控?如果难配型就拆看改成当地常见的有线电视公母对接插头。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