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厂里线路改造,我出差回来线路板子都做好了。不过出现问题了。
100A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再接40A的三相空气开关。空气开关接一台折弯机。折弯机是三相四线,带的是地线没零线。但是接到空气开关,地线接上去。一接就是跳。
但是把折弯机和另一路设备(升降门有三相四线带零线)接到一个空气开关可以合闸,但是运行中还是会跳。
想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只带地线不带零线的设备不能用漏电开关?还是只要带地线的设备就不能用漏电开关。上文加粗文字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零线接地了。漏电开关的零线是工作零线而不是保护零线。

网友B:
楼主,你把三相空气开关的电源必须接到,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电源侧,而不能接在漏电开关的负载侧;另外一个问题与漏电开关的灵敏度有关。

网友C:
带地线的设备就不能用漏电开关可能把

网友D:
别用漏电开关了,三相四线基本都是零地混用

网友E:
你最好是不用漏电开关,它是非常灵敏的,经常会吴动作的。

网友F:
三相四线的漏电开关是接零线的,你接的是地线当然会跳

网友G:
折弯机是三相四线,带的是地线没零线。

既然是地线,地线只能接外壳或良好的对地,是不能接在漏电空开上,假如是零线,才能接在空开上。

网友H:
要么换成三极漏电开关,要么零线接到四极开关的负载侧,不能空。

网友I:
不跳就有问题了

网友J:
线只能接外壳或良好的对地,是不能接在漏电空开上,假如是零线,才能接在空开上。

网友K:
接零线的地方,接了地线,一定会跳的啊

网友L:
注意一下控制线路的N线(如果用220V控制)是不是经过漏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