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进线柜要设接地开关?

楼主(2009-06-16):
有必要吗?如果有必要,一般改用什么型号的开关?

网友A:
380V不要设接地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V不要设接地开关
那图上的不是画蛇添足?

网友B:
设上也很好的

网友C:
我觉得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V不要设接地开关
那图上的不是画蛇添足?

网友E:
不用的没有什么用处的。

网友F:
380的,没必要吧

网友G:
没必要哦。。。。。。。。。。

网友H:
是没有必要的,低压部分本来就有接地体,另外配电柜的柜体与接地体连接在一直,再接地就正如二楼所说的画蛇添足。

网友I:
不明白,这个开关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不用的没有什么用处的。

这个接地开关是用来检修时的双重接地保护开关,防止有人误操作的双继保护。用刀闸断路器可以。

检修操作流程是:断开主路断路器,合上接地保护断路器(图中画圈的那只)。倒闸时先断开保护接地,在合上主断路器。

图中左侧的那只是过压保护接地,与画圈的那只功能不同。

网友K:
11楼说得对,不懂的最好不要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