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数显时间继电器显示的数字太小了,想通过LED广告显示屏显示来扩大显示数字,谢谢!!

网友A:
大的LED都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B:
LED的功能选一样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很好办的

拆开数显时间继电器,测量其 LED 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然后买几块体积较大的 LED 模块

按照原来的【腿】连线即可,一般来说是能够驱动的,亮度可以调节公共极串联的电阻【注意电阻的功率哦】

网友D:
4楼的方法不错,不知道实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要是改造后,来说一声啊

网友E:
买个超平的菲涅尔透镜放前面,一了百了

网友F(2015-08-12):
现在LED都可以实现

网友G:
这个改装要点电子功底吧。

网友H:
我还以为用时间继电器实现逐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