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最近用pdk82c13做了个数据采集模块, 有了这个模块配合电脑端的一些工具软件,来绘制一些我们需要的曲线,比如温度曲线,电流曲线,电压曲线等.本来是想做成脱机的,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eeprom.也嫌麻烦,就直接用电脑进行数据采集了.
  既然是用电脑来采集一些数据,那么一些指令也是通过pc端来完成的.为了方便,用串口232写了一个简单的命令传送方式,直接用键盘慢慢敲,利用超级终端来显示.
 以下是一些简单的命令格式:
调试工具: 超级终端;主要用于显示和保存采集到的数据.
串口设置: 波特率38.4k;
         数据位数8位;
         极性无;
         停止位1位;
         其它, 无
调试指令:
set dant 1(not 0);  将ad显示为单路通道输出(单通);
set dant 0(not 0);  将ad显示为多路通道输出(多通);
set 41 xx(not 0);  设定ad转换和显示的速度, xx用16进制表示, 设定的间隔时间约为
               xx*25ms;
set 42 xx(00~07);  设定被选ad通道, 如在单通模式下,输入” set 42 03”,便会选择通道3显示输出,通道数为0~7, 在pdk82c12中,通道数为0,1,2,5,6,7.
set 43 xx(00~ff);  该数据的每一位代表一路ad的允许和禁止,1为允许ad采样并显示,
               0为禁止该路ad的采样和显示,这样可以提高有效的采样率。bit0代
               表ad0,bit1代表ad1。。。。。。bit7代表ad7
exit ; 退出参数设定模式,在单通和多通模式下,以回车键进入参数设定模式.设定完后使用exit退出该模式.返回正常的电压输出显示模式.
  先看看简单的硬件吧:
        配了个usb转232的模块,就可以检测锂电池的电压及电流数据了.
    看看我根据采集到的数据制作的锂电池充放电曲线,当然你可以用它来完成你想要的其他曲线.
         有了这个东西,对电池的充电过程一目了然了.相信多拿几种充电器过来检测一下,无充电器设计经验的都可以设计啦,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呵呵.
         顺便也对放电的曲线了解下,用了一个20欧姆的电阻,加在电池两端,可以明显看到当电池电压低于3.5v时,电池的电量放得更快了.
     好啦,如果你对这个模块有兴趣,是可以定做的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