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指令

楼主(2009-06-16):
各位高手请问怎么理解上述两个指令。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是不是带了打印机的

网友B:
BCD:把PLC内部二进制数据变成七段显示的BCD码向外部输出。
ASCI:D120,SEX数据的各位转换成ASCI码,向高8位,低8位分别传送,转换成字符数用N指定。D160,分为低8,高8位,存储ASCI数据。

楼主:
是联接刻字机的

网友A:
比如当D101是12月时,就要把D101中的12通过BCD码指令分别转换成“1”、“2”两个数字,然后再利用ASCI指令转换成ASCII码,因为像刻字机、打印机这类设备只能识别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