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6):
请教各位高手,单相四极马达二进火是怎样接线的.

网友A:
有一个火线接电容,形成两相的相位差

网友B: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正确。

网友C:
电容是在两个火线之间吗?

网友D:
电容窜在一线圈和电源间

网友E(2009-07-31):
单相电机出厂时 电容跟线圈已经接好了 电机接线端子连接电源时没有分相线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