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问题

楼主(2009-06-17):
请教一个问题,程序如下图
程序意图:当X0接通则状态S10动作,T1计时,20S后Y3接报警器开始报警,接通X2则S0动作,程序全部复位;如果在20S之前X1接通那么Y1接通,Y3则不报警。
现在问题是当X2在20S内没有接通,Y3开始报警,这时没有接通X2进行复位,而是直接把PLC电源关闭了,PLC重新通电后,程序直接运行S10,T1开始计时,Y2接通。
如果Y3开始报警,接通X2进行复位后在关闭PLC电源,PLC重新通电后就不会这样了。
这是什么原因呀?好像PLC有记忆功能。

楼主:
忘记传程序

网友A:
具体哪个系列的PLC,有的系列这个范围是停电保持的
而且S10到S19最好不要用,一般用S20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个系列的PLC,有的系列这个范围是停电保持的
而且S10到S19最好不要用,一般用S20开始的
是三菱FX1S
我换成S20还是不行?
有什么方法吗?
谢谢你!

网友A:
FX1S的S0到S127共128点是停电保持的
可以试下,在通电初始化时复位不需要的状态

楼主:
还是要多看看编程手册呀
谢谢了

网友A:
这些软元件的特性在编程手册中是有
随机的小手册中也能查到的

网友B:
这是停电保持的,可以设置
另外报警什么的,可以不编在步进里面,编在之前的梯形图里面